楼主(2015-03-12):
我这主要是龙门吊用电,在开机和不开机的情况下都发现高压多功能分时段电能表有时候A相经常会有反转电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何看到的反转电流??
刹车有关系没?

网友B:
电流看得到反转吗?如果是电表反转计量也正常就没事,有的是互感器极性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表上有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互感接错就会全部是反向店流了,现在是有时正向有时反向

网友C:
没注意过;
不知是指示有“-”号,还是有文字表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互感接错就会全部是反向店流了,现在是有时正向有时反向
不一定,有碰过只一相极性接错会有时正转有时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显示的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