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测试题目1: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安装50线脉冲编码器,做一个测速程序(精确度越高越好)
使用硬件:S7200
CPU224 晶体管型

测试题目2:

8位绝对式编码器的8根线接入CPU输入点,做1个库把读取的8位数据(格雷码)转为10进制。
使用硬件:S7200
CPU224 晶体管型

网友A:
三菱有一个spD测速指令,比较好做,

网友B:
spd不是做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吗?可以用什么指令做?

网友C(2015-07-24):
面试题目还出这种题目呀,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