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指点方向

楼主(2015-03-12):
(无正文)

楼主:
故障描述;通电面板无显示,3秒后继电器吸合,测量10V24V电压正常,检查电源几个二极管,电阻正常。求老师指点维修方向!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面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B:
是不是面板接触有问题?

网友C:
这样给人看就能修出来,除非碰到刚好有修过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端子控制,和面板控制都没反应,风扇不转,不起动。面板启动、电源LED指示灯都不亮。
面板工作具备几个条件?求老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端子10V24v正常,面板工作用5V吗?有知道面板插件定义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

两个LED灯下方是7805,看它有没有电,所着排线查回去,直到恢复供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是四方变频器的E300系列小功率变频器,

网友D:
你量一下,控制板打胶那里的7815和7915的电压是否正常,再 量一下变压器旁边的稳压管是否稳压正常,看一下电源板背面的芯片3844是否正常。怀疑就是那三个地方除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指点,下午量了7805没电,变压器不工作,3844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把7805输出脚跳开量有电压吗?有CPU坏了没有,输入有吗?有7805坏了.没有?查稳压电路tl431,PC817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师指点,已修复,控制面板78N05无输出,更换7805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