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时钟问题

楼主(2015-03-12):
欧姆龙plc 如何实现在12点时电机动作5分钟后自动停止?谢谢大家了。谁能帮忙写个程序,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读取PLC时钟参数

网友B:
欧姆龙PLC不是全部都有万年曰历时钟的。

网友C:
看你的CPU有没有时钟了,有的话读取比较置位,然后延时停止就完成了

网友D:
先把你的PLC型号讲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型号是CP1H,谢谢。期待您的回复,能给举个例子学习学习吗。

网友E:
把时钟地址搞清楚就明白了
编程手册里面都有说明
A多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