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编程软件往DM1000内传送数据怎么提示错误

楼主(2015-03-12):
(无正文)

网友A:
部分机型使用d来表示数据区而不是dm。

网友B:
指令编写错误,应该是MOV #0FF D1000

网友C:
与PLC型号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使用的是cp1e cpu类型是na的 这个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参考1,2楼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CPM1A/CPM2A用的是DM;
CP1E用D100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