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1现在的机器人如何回原点,绝对值型的电机还用得着回原点吗?
2里面使用的扭力原点方式使用的什么扭力传感器的
3还有就是标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没有听说过绝对型的马达,只听说过带绝对值编码器的马达。
2、这个配件要询问厂家,如果是品牌机器人,因为销量巨大,应该是特别设计和供应的。另外厂家最喜欢销售配件赚取售后维护费用了,不会跟客户讲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可以使用那一种类型的来替代的,以前我们一根示教编程器电缆厂家要价4K多。
3、标定就是设定的意思,比如标定原点。

网友B:
标定确确讲是设定好的规定

网友C:
任何設備都會有原點 機械手的運動路徑都是在空間的座標下運作 沒有原點的設備 你敢用嗎?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就是要回原点的,增量值编码器不需要回原点。

网友E:
1、我想这里的回原点,是设备一启动,机器人回到安全位等待的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需要编程来解决)
2、设置原点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品牌都不太一样,比较常用的是ABS。
3、这里所问的标定(Calibration),我想应该是用了CCD,其实是把机器人和CCD的坐标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