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变频器

楼主(2015-03-13):
怎么对四方变频器设置过流保护

网友A:
呵呵;这是设定电机的保护,按照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值输到变频器上;

网友B:
自己看下说明书,找到相应功能根据电机参数设定

网友C:
每个变频器的说明书都不大一样,所以没办法回答的,你自己看看说明书吧,这个有介绍的。

网友D:
过流保护,每个变频器都应该有吧

网友E:
最直接的就是给变频器的制造商厂家打电话,问怎么用?能快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