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刹车问题

楼主(2015-03-13):
请问下刹车的2跟线直接接到外接电源吗?我接到外接电源通电以后就给脉冲就报警,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下?麻烦大家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刹车接外电源没错,通电后确认下刹车有没有动作松闸,一给脉冲就报警你就看下位置控制方式的接线及参数设定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接外电源没错,通电后确认下刹车有没有动作松闸,一给脉冲就报警你就看下位置控制方式的接线及参数设定对不对
接线应该没问题,其他两个一样接法使用没问题,只是那两个不带刹车,带刹车这个的设置也和两外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带刹车的有另外要设置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接外电源没错,通电后确认下刹车有没有动作松闸,一给脉冲就报警你就看下位置控制方式的接线及参数设定对不对
接线应该没问题,其他两个一样接法使用没问题,只是那两个不带刹车,带刹车这个的设置也和两外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带刹车的有另外要设置的地方?谢谢!
你有保证刹车先通电延时零点几秒再给肪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接外电源没错,通电后确认下刹车有没有动作松闸,一给脉冲就报警你就看下位置控制方式的接线及参数设定对不对
接线应该没问题,其他两个一样接法使用没问题,只是那两个不带刹车,带刹车这个的设置也和两外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带刹车的有另外要设置的地方?谢谢!
你有保证刹车先通电延时零点几秒再给肪冲吗?
这个还真没注意,但是零点几秒应该等了吧,这么短时间,我等下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B:
给点时间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