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一工房,实际用电功率为120kW~170kW,负载主要为电阻性加热炉和机加设备,供电系统为TN-S;今测PE线的电流为9A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朋友们平时,有否注意过PE线的电流数据?

网友A:
PE除了微量的漏电电流之外,一般是没有电流流过的,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
楼主检查一下是否零地混用了呢?

网友B:
很明显有人把地线当零线用了

网友C:
这个肯定不正常的,仔细排查下,可能哪里零地线混用了。

网友D:
零地线很可能混用了。

网友E:
PE线有9A肯定不正常,应该是零地线共用了

网友F:
要好好查查  肯定有问题了啊

网友G:
这样有问题是一定的啊,最好查出原因才放心。

网友H:
最近流行零地混用。楼主小心啊

网友I:
当工作零线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哪天检查看看。

网友J:
肯定不正常,排除漏电的可能!

网友K:
楼主要好好查查啊

网友L:
看来这个问题还蛮多的!
我也遇见过!

网友M:
同感,PE线被误当做N线使用了。真是的。无视规章,不知深浅。无知即无畏。

网友N:
PE线有这么大的电流,一定是当N线用了。

网友O:
不正常啊    上面几位说的很对

网友P:
绝对不正常,PE不能有大的电流通过。否则漏电开关会跳闸的。查一下你的零线和你的接地方式

网友Q:
九个电流不小了,赶紧查找,解决问题

网友R:
能不能是,三相电不平衡了?!

网友S:
PE线不应该有电流啊

网友T:
回复 网友R:
三相电不平衡也只能是0线有电流,是PE-N混用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R:
三相不平衡是零线带电,PE不允许带电。应该是零地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能不能是,三相电不平衡了?!
你好,请问若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则如何解释该现象?
   另外,还有不有其他情况 可引起该现象。
   那工房,几个月之前 检查过一次N、PE线的,没发现问题;只是,当时没有测地线电流。

网友V:
应该当零线使用了

网友W:
不错,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V:
不正确,不正常

楼主:
见“在电工技术里无法上传图片”一帖而试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