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G5PUF报警

楼主(2015-03-13):
请教高手:安川G5开机报PUF,测量保险丝是好的,模块也是好的。应该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①变频器和电机间引线对地或相间短路,电机绕组绝缘损坏。②变频器主控板因结露碳粉过多造成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