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西门子6es7901-3cb30-oxao这个型号的电缆中间到底带不带识别器啊

楼主(2015-03-13):
(无正文)

网友A:
先给我们说下,识别器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说适配器,原装的应该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适配器,原装的应该带吧
应该是你说的适配器

网友D:
原装线?巨贵呀,而且是带光电隔离呀,肯定中间会有一个小盒子了呀。

网友E:
原装的老贵了。

网友F:
大全手册上由这个介绍,3根线自己焊一个就行了,调试用根本用不着那么高档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