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信捷PLC

楼主(2015-03-13):
我采用的是信捷XC3-24点的机型,扩展模块采用的是XC3AD4PT2DA
请问用过信捷的这两块产品。测出来的温度咋样。
目前本人测出来的温度误差非常的大,非常离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下面是我用的温度传感器和部分程序。
这是传感器
下面是 Y=KX+B K=350/3500 Y=0.1 现将数字转换成浮点数 在进行浮点数运算
下面是检测到的值,进行转换 最后一行是输出的实际
下面是检测到的值,进行转换 最后一行是输出的实际

网友A:
车间恒温恒湿是用信捷产品控制的,E4DA2AD的不是PT那种的,温度很准,就是质量不行故障率太高了,估计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全部是按照3AD4PT2DA的数据手册来编写的,应该不会有什么为题吧!用的公式是 Y=KX+B 难道是这个公式有问题。
还有XC3AD4PT2DA这个模块恩能够接3线制的传感器吗? 收据手册上提供的是两线制的。但是模块上有三个端子。不知道能不能接

网友B:
温度误差一般不会很大的

网友C:
温度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吧,我用PLC做过温控,精度达到0.5摄氏度,挺准的

网友D:
用万用表,热水和普通温度计可测试PT100传感器是否正常.
PT100的温度系数大概在0.4度/欧姆.

网友E(2015-09-16):
少捗接了补偿线

网友F:
还是不要用吧,你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