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设备输送带的外壳对地电压有90多伏,不能理解电压从何而来? 电路的每一条回路都是火线经过设备,最后回零线,没有任何一路跟外壳有接触,怎么设备附近的输送带外壳能有电呢?  怎么处理? 外壳接地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吧?

网友A:
90多V应该是感应电吧。那就是接地问题。

网友B:
这个大多是接地没做好,电器控制回路有变频器一类的部件。

网友C:
   看描述,似乎是输送带外壳内没有电源,不知设备外壳情况怎样;或者,可能是静电或感应电,可进一步判别。
   或者,可观察设备未开动时,情况如何。

网友D:
将设备多点重复接地试试吧。

网友E:
没接地!!!
前两天两台设备刚出现过这个问题,电压也是90多V,还有一台100V,想想是接地的问题,问电工设备接地了没,他说接地了呀,全接了,然后我去看电盘电源线及引出线,确实是接了,感觉不对啊,然后再看电源线上端插座,一看插座进线就2根线,靠,进线没有接地线,设备上接再多的地线也没用啊!

网友F:
当你测出90v对地电压时,设备是运行还是停机?

网友G:
外壳接地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吧?
这是什么话呢?设备外壳不进行接地保护,难道还让操作工人触电死去不成?所有的设备外壳都需要接地,就是为了预防设备漏电导致的人身触电死亡事故。
当设备外壳漏电以后,如果设备外壳进行了良好的接地保护,电源处的漏电开关立马跳闸,如果你不去处理设备的漏电故障,反倒去拼命的合闸,你就是合闸上百上千次,照样跳闸没得商量,这就是电气保护系统的牛逼之处。
我们以前有个同事,工厂的主变压器的配电柜跳闸,因为生产部门像催命一样的催他恢复送电,他不去检修究竟是哪里漏电导致的跳闸,,而是在配电房拼命的强制合闸8次,结果导致主变压器高低压线圈接地,整个变压器报废,损失将近10W,最后他的命运当然是被开除。

网友H:
设备有漏电,旦接地不牢。主要是把漏电点查出来,可用排除法查漏电点以前我也遇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I:
试试断开电机再送电有没有?要嘛加接地线要嘛换电机

网友J:
把接地搞搞好再看下。

网友K:
接地没做好
虚的!

网友L:
也不一定是设备漏电,你可以在输送带运行时用电笔去测皮带表面看看,
同一输送带运输不同物料时有带电的情况,摩擦生电我们这是很常见,除了单独做接地也是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网友M:
有变频器等的话,你没接地,那是感应电;

网友N:
做设备的内部都会接好接地线,但很多使用方根本就没有接地,这样设备内部的接地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随机故障。

网友O:
一百伏左右电压哪是漏电,感应电才在这个范围。

试想一下 零线跟外壳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电容,火线跟外壳是不是也是一个电容。如果两个电容差不多电压应该为220v 一半110v ,如两个电容容量不相等就会出现这类不确定电压。

电容通高频阻低频,50hz时不明显。但变频器输出低频中含有很大载波频率,“漏电”比较明显了。

漏电电压一般是220v 而感应电压不确定,不能带载。但很危险。所以必须按规范接地

网友P:
这个很危险,前几天刚处理了个接地的事情。

网友Q:
设备外壳接地要接实,有变频器的话,要单独引出一根接地线接地,而且要粗一些。

网友R(2015-10-29):
金属滚筒转动一般都会有静电,特别干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