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有一台设备上的台安变频器只要带的电机负载一大就会报OV-C错误,但是问题应该不是出在变频器上,因为换过在其他设备上没问题的变频器也一样会报错,换过大容量的变频器也还是一样。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会是电机的问题吗?电机出什么问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变频器故障代码,几乎所有品牌的都基本相似,通常OV的解释是过电压,你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你的负载惯性大不大,加减速时间调长点试试,还有查下电源电压正常与否,电机与机械的转动是否顺畅也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应该不会有问题,接在一条线上的,另外一个变频器就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乎没有惯性吧,调过减速时间没有作用,所以我强烈怀疑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看看说明书,这个故障是什么?如果确认是过电压,那就要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制动功能?是不是需要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D:
关键还得看你实际运用是什么模式条件
这个这样很难分析!

网友E:
一二楼已经给出方向了,你按照两个高手所说查查,尤其二楼,基本上把存在问题的地方说全了。

网友F:
设备惯性肯定有。制动不好。我碰过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