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松下伺服驱动器三相和单相接线的区别?

网友A:
还是回去看说明书,你这样问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接三相或是单相。

网友C:
应该是电源容量的区别,

网友D:
国内常用的7。5KW以下伺服都是AC220V等级的;
750W以下的接单相AC220V或三相AC220V的都可以正常工作;
功率大了需要三相AC22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