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个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3-13):
这个是老设备上的,好似是一个接近开关磁性什么的,在网上都搜不到是什么,请有经验的师傅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开关,主要作用是啥的

网友A:
把侧面字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侧面没有字的 有字的那面已经拍下了

网友B:
看着像是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C:
没见过;看其图形符号,是一个开关器件。
不知是如何动作的,设备是哪里产的、有不有电路图。

网友C:
搜索了一下,像是德文;“KUBLER”不知是不是德国库伯勒。
错了不怪哦!

网友D:
应该是德国库伯勒KUBLER的 磁性传感器。
棕色和蓝色应该是常闭,楼主拿磁铁在用万用表试一下。

网友E:
这个肯定是进口货
没用过
楼主没见识过这个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设备是柴油机 02年的 德国的 不过现在这柴油机被公司报废 了 所有东西都拆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了的!德国的 不过我只是想知道它的作用是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kuber公司,他们只做计数器 传感器  编码器   ,所以没有继电器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按照你说的测试了下,只有当磁铁划过主体才有一个阻值,但是只是显示了1秒然后阻止消失了,大概20多欧这样

网友F:
没见过,看着像磁性开关

网友G:
磁性传感器

网友H:
一个交~直流两用的继电器嘛,有字那面不是连接线图都有了。

网友I(2015-07-06):
压力传感器

网友J:
没见过这样的开关

网友K(2018-12-19):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德国库伯勒KUBLER的 磁性传感器。
棕色和蓝色应该是常闭,楼主拿磁铁在用万用表试一下。
靠谱

网友L(2021-07-09):
好像是磁性继电器

网友M(2022-11-09):
磁性开关,里面是个干簧管,带切换结点的那种。
耐压一般不高,但可以直接驱动中间继电器、小电磁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