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差分输入,实测同相端-2.8,反向端-2.9,输出是-5.7V,其结果说明这是1个加法电路,望高手详细解答,刚刚图有点错,现在简化了一下,请问1001的作用,还有为什么输出值等于两个输入值的和呢?

网友A:
你的图应该画错了吧,不应该有正反馈的啊,图中1001画错,再检查一下看看。
另外+ -输入端也标反了。
运放及反馈电阻完好的,无需怀疑。
重点查3303,电阻没坏的,是线路间有漏电,导致回路电阻变小。
通着电,测量每个3303两端的电压,应该基本相等,如有偏小的,重新焊一下电阻,然后再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重新焊电阻不是怕虚焊,是可能电b阻两端间有导电杂质,焊一下让它熔掉就好了。
如果这样处理还不行,就是采样电阻线路间漏电,用刀片划一下,就好了。
另外,看看运放7脚信号是不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再送到CPU,如果是就检查一下那两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是错了,马上修改发来

楼主:
1001可以不要么,现在机器修好了,重新焊了TL082就好了,还有N降压后接到GND的203为什么取值203

网友A:
刚刚告警时是5.7伏吗?
选203是设计时算好的,衰减比为5*3303/203,约83/1

1001是用来保护运放的,正常工作时,正反输入端虚短,电阻不起作用,电路异常时,虚短不成立,正反输入端电压太高会烧坏运放,但1001的存在限制了该电压,从而保护运放。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最好测测3303的电压,现在5.37跟刚才5.7只差0.33V,反应到直流母线上只差不到三十伏,电压波动一下就会告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水平很高,在400V输入交流时,输出是-5.7V。当然输出电压会随输入变化,不明白为什么恰好输出等于同反相输入值和。而这个电路
简直就和我画的那个原理相同只是电阻不一样,有个相同点都是203对应反馈203,1002对应反馈1002,说明这电路是常用电路,但不知该怎样称呼这种放大电路,还有咸工为什么说7840后级实际上是电压跟随器呢?。

楼主:
输出-5.73V时,面板电压显示573V。刚刚告警测试1下-4.35V告警POFF,面板是435V左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他放大比例为1比1,就是电压不放大,但电流放大了,,这就是射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按照这样说我画的那个电路岂不成了电压跟随器了,那刚好构成加法这一现象该如何解释是好啊

网友B:
万工啊,很是佩服你的认真。顶你一下。

有扎实的电子基础,修机就轻松好多了。不过搞维修的,关键是经验,这个很重要,可以快速的搞定。当然知道电路的设计原理是最好了。

我虽然学过各种电子基础和电路,但每次维修好像不去关心电路特点和计算等细节的,只关注电路正常与否的电压。因为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电路设计出来,做成了成品,肯定是ok的,我们只要找出故障的元件就行。在我脑子了,遇见运放就是:各种数据(电压电流)运算后,进行必要的输出放大(注意放大包含放小)而已。不去管他是反相,同相,加法,跟随的。

你这个运放个人觉得应该是---反相放大器(也叫减法器),不是运放中的跟随器。(运放跟随器是--输出和反相输入短接的)
计算公式,看下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理论很重要的,修机的思路该由理论来引领。

网友C:
这是个很常用的差分放大器,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相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很重要的,修机的思路该由理论来引领。
说的很好啊。学好掌握理论很重要,好的思路是靠掌握好理论才能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不明白,怎么加法电路应该得出的结果应该不是-5.3V,相加才符合-5.3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不是什么加法电路,你把67脚之间的203改成202通电试试,这时正反输入端的电压加起来就不等于输出电压了。

网友A:
随便一个203换成202,你就发现不是什么加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巧合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两天我发个贴专门讲这个差动放大的,敬请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很期待喔

网友E:
10楼教材很给力。与楼主的电路对上了。只是注意那里面的计算和输入反馈电阻阻值,代入公式计算,即可得到实验的结果。他们是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楼教材很给力。与楼主的电路对上了。只是注意那里面的计算和输入反馈电阻阻值,代入公式计算,即可得到实验的结果。他们是一致的。

谢谢版主的点赞,有时间我会努力的。

网友B:
对于理论和经验,大家各有看法,没有问题的,各人的经历而已。我自己的经历确实是经验大于理论的。或者说是 理论只要知道能分清区域(块)功能,余下的用经验来处理,效果快。

好多电器的电路设计者、工程师,我们都很佩服的。但是平常也常见设计人员,不会修自己设计的板子,而是组装板子的线上维修工,修板子,有一套,快而准。这个就是经验的效果。哈哈。经验再提升到理论就更快和明白了。

网友B:
顺便说一下,这个电路三菱变频器也用。用A7800的光耦。

看看PDF可能会帮楼主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