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PID控制器输出的是4-20ma,而变频器的模拟输入范围是0-20ma,也能进行调速控制,可是不同步,在控制器上输入给定值后,变频器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反应,怎么解决呢,请指教!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既可以是0-20mA输入信号,也可以是4-20mA输入信号。这个用内部的规格化电路去做处理和适配。
如上图示,设置好x1 = 4 ;x2 = 20;y1 = 0 ;y2 = 100% 。就行了。

网友B:
调节偏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英威腾的变频器不能实现4-20mA对0-100%的转换,那只能是外部做工作了,就比较讨厌。先把他变成电压呢?是不是可以在变频器里想办法呢?我没有英威腾的变频器使用手册。所以没法帮助你了。

网友C:
对于英威腾变频器是可以用P5组功能参数的P5.15---P5.19(以AI1为例)来进行设定,使输入电流的上、下限值与设定频率的上、下限的%对应。P15.20后的参数用于其它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AI2端子

网友A:
如果不熟悉,可以在模拟量输入2的端子两端并连一个500欧姆的电阻,这样,模拟量输入2的下限设为2V,上限设为10V。
下限设定为0%,上限设定为1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