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昨天到一个厂子维修设备是三菱fx1n,修好后看了下旁边一个配电柜,满柜子是继电器,还有两台三菱plc组合方式,查了下是Q系列,问一下各位师傅,q系列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GX-works或者GX-Developer都可以的!

网友B:
上面的两个软件,你新建工程选择Q系列(Q模式),然后选择你的PLC型号,如果没你的CPU型号,那就是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C:
GX-Developer编程软件就能用的,它里面有PLC型号选项的,Q的,FX的等。

网友D:
三菱不是最新出了GX-works3吗

网友E:
FX的知道,Q的应该也了解一些
编程软件里面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不是最新出了GX-works3吗
目前这软件很大,对电脑要求有点高,且目前主要是英文版的,刚出来还有可能多少有点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三菱最新出了GX-works3 v1.007H版 中文 英文 日文可以切换的。官网可以下载并可以免费获得序列号。

网友G:
呵呵;支持对应的PLC就行了,没必要非要最新版本的;

网友H:
是啊,够用就好,不一定非得用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