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高手

楼主(2015-03-13):
想要学习开发单片机,求高手相教,理解温度控制,电动机正反转控制,逻辑控制。

网友A:
想必淘宝上每个卖开发板的JS都会有对应的视频教程可供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必淘宝上每个卖开发板的JS都会有对应的视频教程可供选择。

有这种事儿吗,我去看看。

网友C:
买个开发板,自带的视频里都有这些,最基本的什么串口通讯,实时时钟、led数码块、液晶的驱动都应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的有点复杂,恐怕自己弄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有点复杂,恐怕自己弄不好

弄不好就外包~~~~~

楼主:
要是24点输入,16点输出,输入8个模拟量,输出全为开关量,不知道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