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梯形图指令表,求各位前辈教教我

楼主(2015-03-14):
(无正文)

网友A:
一问度娘。二学好是电工,基础,会基本的电路图,三选个品牌PLC入手,和相应软件下手,

网友B:
想学梯形图,首先要对电路有一定的基础

楼主:
我是学生学好电工基础了 但是plc 我画了个I/O分配图出来 但是梯形图 指令表不会求教教

网友C:
可以从一个小示例入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学好电工基础了 但是plc 我画了个I/O分配图出来 但是梯形图 指令表不会求教教
先看资料,不理解再问吧

网友E:
把你的IO表和控制要求说出来,让大伙给你解决思路。
另外PLC编程需要使用实物进行演练的,而不是只有纸上谈兵的环境就会的。

网友F:
最基础的电路多了解一些。

网友G:
基础的程序自己学会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