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4):
求助:欧姆龙NT31-ST123-EV3触摸屏系统程序损毁,利用NT-NT-series System Installer Ver2.0,刷程序,但是一直显示TIME OUT ,Communication Abort!请高手指教。PC系统为32位WIN7,正常时可以下载和上载画面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刷的,但是就是出现TIME OUT,不知道什么原因。端口也对啊!端口参数用设置么?

网友B:
找不同版本的触摸屏软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刷的,但是就是出现TIME OUT,不知道什么原因。端口也对啊!端口参数用设置么?
1.可能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不对,com口不对,好似只能用A口,hosk link方式.
2.线缆不对,必须使用5线的,三线传不了系统.
3.使用系统软件不对,早期的NT31是不支持NT31C的.
4.菜单没进入装系统界面.
5.通讯口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的编程线:
软件使用的是NTST3.3C,系统版本试了好多个还是TIME OUT。

网友A:
呵呵;你这电缆都是国内自制的;
能不能传NT的操作系统是不一定的;

网友D:
电缆应该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看就是山寨产品,传程序可以,传系统不行.
软件3.3不确定是否可以,先解决电缆后再试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传系统必须是五线的

网友C:
这是五线电缆图,你查一下4-5脚是不是短接状态.

网友D:
正常时可以下载和上载画面程序!
这说明他的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常时可以下载和上载画面程序!
这说明他的线是没有问题的
你传过系统吗?显然没有

网友A:
传程序只用2 3 9上面的三条线就行了;

网友D:
你传过系统吗?显然没有
10年前我就传过系统了
线都是一样的线,上传 下载程序,传系统都可以
NT31 31C 631C 等等都是用自己做的线

网友A:
除了线的问题,就是屏没有进到对应的传输界面;
另外,系统都坏了,你如何能进到用户的程序里,如果是在别的NT31C上传输过,不能证明这台通讯口还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传过系统吗?显然没有
10年前我就传过系统了
线都是一样的线,上传 下载程序,传系统都可以
NT31 31C 631C 等等都是用自己做的线
有可能找出那根线,查一下是三线还是五线,三线能传系统?

网友E(2015-07-09):
安装器系统版本选对没有?

网友F(2018-07-02):
这个系统谁有啊,500红包感谢,1382911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