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数运算

楼主(2015-03-14):
我想计算15除以2的问题,程序如下,为什么D4中结果是乱七八糟的?该程序在三菱PLC中D4里的值就是7.5,哪里错了?

网友A:
用浮点数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浮点数显示呢?
怎么用浮点数显示啊??

楼主:
我现在要取这个结果数7.5出来显示在触摸屏上,怎么才能取到这个7.5的结果?

网友B:
直接D2除以2试下

网友C:
建议你把输入条件换成脉冲的,不然一个扫描周期内 你的程序要执行N次,数据肯定不对啊

网友D:
我觉得5楼说得有道理。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台达PLC不支持在梯形图中监控显示浮点数,只能在【视图】--【装置显示窗口内】的浮点数一栏中才能看到这个结果7.5,而那一串乱七八糟的数其实是用二进制表达的小数,并不是浮点数。

网友E:
还是自己动手解决了,楼主很强

网友A:
除7楼所述外,还可以【视图】-【监控数值型态】-【浮点数】;我也是刚找的。
到触摸屏则不懂,未了解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楼正确
我下午连触摸屏试了一下,没问题,关键是在触摸屏上建立变量时,D4必须选浮点型(FLOAT),否则传上来的就是0.000。

网友F(2015-04-26):
回复 楼主:
楼主  很牛的,自己搞定啦

网友G:
和西门子比较有差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