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4):
如题。前几天看见一份老资料,输入信号是通过手动按钮加辅助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方式输入的。感觉可以直接把手动开关接输入啊。开关就是不带自锁的按钮开关。

网友A:
起保护作用吧,现在输入点直接接PLC 也可以 但是输出点 一般都会加上继电器做保护,毕竟继电器便宜,烧了可以换 ,但换PLC 麻烦多了

网友B:
要看辅助继电器的功能了,按钮和辅助继电器同时动作,PLC才收到信号。

网友C:
这要看你具体的功能需要了。

网友D:
这要看整体设计的功能才好说,要这样做一定会有其理由的

网友E:
有几种猜测;
1.按钮信号电压等级与PLC输入不一致,转换电压等级。或不是同一信号源。
2.NPN与PNP之间的输入转换使用。
3.使用中继做输入互锁功能。
4.隔离信号回路中的冲击电流,做保护及屏蔽误动作。
5.含有除PLC控制以外的手动操作功能。
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特殊功能,就是按钮按下去,继电器on,常开端子给plc个输入信号,告诉plc 按钮按了一下。

网友F:
在某些场合是合理的设计。由于plc输入点电压低电流小,按钮一旦受潮生成铜锈就会影响灵敏度。

网友G:
既然人家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可以仔细去看看想想
重点还是保护

网友H:
这个采用中间继电器的结构设计,可以这样理解,它是远传操作的一种模式(在过去),因为按钮开关的操作屏是远传,所以PLC的输入接口就容易受远传信号的噪声干扰,甚至是容易损坏接口。所以加中间继电器,这样就把远传信号与PLC在电气上物理隔离了。安全。仅此。

其实现在在这么做,就有些out了。远传采用数据通讯技术,比端子控制可靠地多,简单得多。智能的控制已经相当的普及了。

网友I:
一般是没必要这样子做的。这样做了肯定是为了某种目的。

网友J:
5楼已经说了很多可能,个人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起隔离作用

网友K:
有7楼所说的情况,9楼说的有道理;
增加触点数量的可能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