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出现让人懊恼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14):
日业3200机器,也是德力西9000系列.霍尔经驱动板直接接到主板,驱动板上无信号处理电路,直接连到主板的,现在不插霍尔居然显示100多安电流,插上也是100多安,而且自己会变化,最多会变道300A,关电再送电有时又是80A,大部分时间是125A左右,换了霍尔相连的几个353无效,清洗板子无效,补焊外围电阻无效,请问高手们这问题如何处理。板子密度较高画电路图有些困难,可会吹的急,心里有些不安。

网友A:
单独测试霍尔是否是好的,估计是驱动板故障了,换板。

网友B:
先搞清楚传感器信号传输通道,不接传感器,然后测量通道上各个点电压,正常应该是0V,如果哪个点电压不为0,就是问题所在了,慢慢测,总能发现问题的,没别的捷径的。
如果电解电容有问题,供电就会有纹波,也会引起误报,测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C:
是否可以交叉换其它相的霍尔试试?

网友D:
主板与机型不配!从新设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驱动板无关,霍尔通过排线直接接到主板,驱动板上无处理电路。已经拔掉霍尔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怎么设置呢,是160KW原机的,没有换过板

网友D:
把主板编号R148去掉,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非常感谢你,我试试看哈

网友E:
那个排线居然不用插座,直接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霍尔是好的,问题在线好处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通电电流是1A等30秒后就变成80多安了,不插霍尔

楼主:
R148是U16运放7脚输出端,是10K,去掉过后故障依旧,测R148对GND是3.3V,仔细观察了下两路霍尔信号送入U17 U18两片
LF353,测两片芯片1脚都是0V,7脚都是1.68V,感觉这个电路无问题,你说的R148是不是2路霍尔的最后信号输出呀,送到cPU,但是断开R148测u167脚确实是0v呀,这能说明信号处理电路到R148没出问题吗,还是R148后级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排线总是基础不良,直接焊了,总60根线焊的眼睛都花了

楼主:
我重新恢复了出厂值和电机参数还是不行,大师请指点,搞了2天没进展,断电在通电有时又电流值很小

楼主:
回复 楼主:
拆掉主板上所有运放还是不行,依然显示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我把所有运放都拆了还是显示电流大

网友D:
把左上角的运放u17拿掉看看。估计是这个运放出问题了。

网友F:
万工,我喜欢经验,而不是理论。建议你顺着传感器来的信号走线看。CPU是三线检测的吗? 看看有上拉电阻不?

网友G:
我也喜欢经验,但是我更加喜欢理论,理论是维修一切设备(包括机械,电子)的指向标,任何故障都有它的机理,没有理论的支持,你就会感觉很盲目,无从下手,没有理论的支持,在维修中就不会举一反三,经验也要靠理论支持的,有了理论的支持,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故障,知道所有然,所以,学习任何维修,都是从理论开始的,虽然经验有时可以加快我们的维修时间,但是在使用经验失败后,我们还得回到理论上来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从而排除故障,等到故障排除了,经验就在理论的分析中产生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好一个小伙伴

网友B:
1,用示波器看cpu供电是不是有纹波。
2,找出cpu上电流釆样的ad脚,观查它波形,如果该脚的信号传输电阻开路,该脚会处于悬空状态,会影响采样结果的。

网友I:
这个板子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估计是过孔腐蚀了.但还没找到

网友J:
一般是运放有问题,看霍尔的运放输出端和输入端是否成正比,还有一次是运放的负电压没有!

网友K:
是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搞好了没?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本人不是楼主…

网友L:
运放(353)输出直接接GND.显示是否有变化。
不行就顺着信号找到进入CPU的引脚,改变电压看看显示有无变化。这个板密度不算大。

网友M:
咋不找我们厂客服电话呢
看这板我老亲切了,这机器我修了十年了
4000755731包你解决
先看功能码P0058\P0059\P0060分别对应UVW相运放到DSP数值,应该都是500左右,那相偏差太大就从那相查起

网友N:
电流信号放大环节,有脏污,如LF353的7/8脚之间有脏污,会“生成电流信号”。注意清洁线路板,可能一招致敌。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兄弟,怎么没早点出现,现在板都换了,可以用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下次碰到日业不好修的,打日业的客服电话就行了,我们公司的技术没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