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15-03-14):
大师们:
      请教个问题,有台设备工作的时候比较危险,为了事故的发生现用对射电眼进行,当电眼接受不到发射信号时,机器就停,当设备不运转时电眼正常,当设备运转是电眼输出电压就地,达不到24V,这是什么原因?设备干扰啊?求解?

网友A:
开关电源容量够吗?

网友B:
电源稳定吗?有多个电源的话,需要共地的。不过,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C:
设备运转时就不正常?运转时是不是有什么动作至使24V电压下拉。

网友D:
不像干扰,像电源问题。

网友E:
干扰不太可能
看看供电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F:
终于看明白,错字好多啊,设备运转,那设备电压拉低了没,24V,那24电压盒,进电多少,开关电源稳压是输入宽电压,输出稳电压。

网友G:
可能是你运行后24V的负载有点大

网友H:
第一个,那电眼的电压低,低多少呢?达不到24V,能达到多少伏呢?

第二个,你能不能把这个电眼的电路接线图画一下,看看是咋回事呢?那个电眼是啥模样的?

网友I:
也觉得应先检查电源。

网友J:
电源的问题大一些,这种开关量受扰不是很严重吧

网友K:
电源的问题较大、检查。

网友L:
由于错字多,解决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设备准转时电源一直稳定在26V(一开始我以为电源电压低或线路压降大,调高了输出电压),给电眼供的电源也是2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只供两对电眼

楼主:
回复 网友H:
8到13V,为什么设备不运转时电眼输出正常?一运转就不行?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说明参数有问题。电眼其实就是电子开关,只不过它是由光驱动的。静态时能达到全导通状态,电压就高,转起来以后的动态,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已。所以电压偏低了?

或者你是用万用表检测的输出电压吗?如果是,那就对了。因为数字万用表或者模拟万用表检测的电压,是开关管输出的平均电压。如果你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