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知识

楼主(2015-03-14):
稳压泵控制接线图带电接点压力表一用一备手动和自动控制如果压差小动作频繁怎样解决求师付们帮忙解决最好有图

网友A:
电极点压力表可以控制调整压力上下范围,只要将上下范围调大一点,根本不可以频繁启动。
如:压力上限=0.35MPa,压力下限=0.2MPa。

网友B:
压差范围是多少?
一般还是有1-2Kpa吧!
这范围正常系统是不会频繁启动的
除非是有地方泄露或者在使用

网友C:
若如1楼所说,不知可否把压差适当调大。

网友D:
稳压泵接触器控制压差又很小的话频繁启动不太好弄,加装变频PID控制行不行

网友E:
改变频做恒压吧。

网友F:
加时间继电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