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4):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可以判断吗?

网友A:
万用表本来就有这个功能的啊。ACV最大档测下吧。

网友B:
电源适配器对吗?测量输入与输出即可。
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可以测量电压进行判断好坏。

网友C:
电压对了基本是好的,最好再带个负载能够满足功率输出最好了

网友D:
如果是开关电源,可以测量直流输出的正负,正对地,负对地的电压,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E:
输入输出都正常就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F:
首先你要知道那个电源输出的电压多少伏的,然后在用万用表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