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铭牌

楼主(2015-03-14):
此图是一个接触器名牌。问下带220v加热器可以带多少千瓦 多大电流。带380v加热器可以带多少千瓦。带3相异步电机可以带多少千瓦能。。。。。

楼主:
这个220是一零一火
380是2根火线

网友A:
铭牌已经标得很清楚了,你看不懂你也就不要用这个了

网友B:
1HP=735w

网友C:
   回复2楼:
   呵呵2楼后一句,把一句口语什么的带进文字里了;下次可以写得更轻松一点哦

   回复楼主:
   我打杂时间太长,一些基本的东西也忘记了。
   对于接触器的负载能力,大概是要注意一下额定电流、约定发热电流什么的,还有就是负载的性质。
   至于能够带多少负载,可以计算一下负载的电流;对于电动机,需注意起动电流,而反接制动、正反转运行的情况又不一样,等。

   楼主可以查一下使用类别如AC-1、AC-3等的含义;如果有说明书,也可以看一下,慢慢地就积累经验了。
   此处所述,不一定准确或正确。

网友D:
220V是5.5KW,380V是11KW.

网友E:
按铭牌来就行了。

网友F:
铭牌上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G:
楼主按照铭牌说的计算一下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2相380和3相380一样吗。。。

网友H:
回复楼主,不要管什么电压等级,对于这个3TF33系列的接触器,主要看他的主触头额定电流即可。对于主触头的额定电流,接触器上应该有参数的,只不过你没有把它拍下来,你拍的是功率。不管他了,3TF33的主触头额定电流容量是22A。你只要把加热器的线电流(确切的说是流经接触器主触点的电流)限制在22A以内就ok了

对于380V或220V,都是22A以内即可。剩下的就是自己用欧姆定律去计算电阻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明白了380,220其额定电流都是22a

网友I:
11KW电机  5.5 KW加热管

网友J:
上面写得很清楚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380V是指三相,其实接触器的负载能力是指触点的电流。

网友K:
接触器的容量都是统称主触头承受的电流程度

网友L:
标签比较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