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编程线,无法连接plc。

楼主(2015-03-15):
淘宝购一仿西门子plc224. 又在科技市场买一。USB转485转换器。型号wm-850

楼主:
据说需要USB ppi 驱动。我这买的就是个转换器。没有USB ppi驱动。
黑线圈起来的即是,我插上的转换器。拔下来com7 没有。

楼主:
转换器的牌子 威铭-850 。
usb PPI 驱动在网上下了很多种尝试均不行。
大神们帮看看还 有起死回生之法吗

网友A:
找一个24v或12v蓄电池给plc板供电,再尝试连接会有惊喜

网友B:
数据线的驱动安装不成功,就等于数据线连不上PLC。楼主还是先把驱动安装正确吧。

网友C:
尝试把高级ppi去掉 或者把数据线3 8 换一下

网友D:
驱动是装好了;但山寨的东东,是不是用的与原厂一样的电缆?
还有你的电缆是不是可以用在正宗的CPU224上都是未知的;

网友E:
同意7楼取消PPI用默认方式应该就可以了,毕竟200用了那么多了

网友F:
确定你的plc编程口是232还是485的?
有些山寨的有变化

网友G:
COM7好像不行,你可以修改设置,改成COM3试一试,好像com5以上就不怎么好连接上S7_200了!

网友H:
同意5楼,你没给板子供电啊

网友I:
驱动程序是不是要向通信电缆厂家要呢?

网友J:
485用来下载200的程序吗?
还是说上位机和200通讯用呢?

这个品牌的通讯电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完全看不到你的24V电源从哪里供给的,同5L

楼主:
0 谢谢。
1 我有24V供电。
2 我没有7针的接头。 用两根线接到转换器的RDX+ RDX- 然后分别连到PLC 7针接头的3 和 8. 也互换过线。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接的是 3脚和 7脚。然后转换器发热才改过来。TMD 不会烧坏了吧。
3 我打电话咨询厂家说我驱动是没有问题的,此转换器装好自己带的驱动就能用。
就怕是我第一次接错给烧了。

网友L:
楼主为啥不直接弄个USB转PPI的电缆啊,网上很多的也就几十块

网友M:
也准备买这个板子来鼓捣,等楼主解决了问题再说

网友N:
有线虚的可能哦!

网友O:
哈哈哈,哥们不是这样连的。。。
错了 错了
要在某宝买一条USB-PPI的编程线。。。

网友O:
你用板子自带的485 A+ B+那两个端子。。。
然后又用软件的PPI去连是连不上的。。。
端口不一致
PROT0 PROT1什么的,对应一下

网友P:
LZ真是“节约”到家了!!!

网友Q:
西门子就是比较折腾
电压不足会有可能吗?

网友R:
usb转485,凡事用PL2303,200统统连不上。反正我是这样。 最后用232转485才连上,最大9600k。

网友S:
你可以再找一个根线,让两根线做一下通迅,用电脑测一下你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S:
什么意识具体怎么做。我把A 和B短接用软件测试?

网友T:
是仿的,不好说哦

网友U:
我手里也有一块仿224的,用西门子原装线能连上,淘宝买的线就不行。但是淘宝线能连上西门子plc。要么用仿224plc的原厂线!

网友S:
回复 楼主:
再买一根线,让两根线互做一下通迅

楼主:
谢谢又买了根线,已经正常。
另转换器自测好坏方法 (485 422):1接3 2接4 自发自收  1和2 是485的正负。

网友V:
回复 楼主:
那是422  两线485的话短接不可以的

网友W:
我记得西门子软件的com口在软件中可自动识别,不用在设备管理器中修改,既然是淘宝买的,不能用其实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