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天车为什么装相序保护

楼主(2015-03-15):
1吨的小天车,有一个方向不灵了,本想倒一下相序,开到合适位置修理,可是冒出来相序保护

网友A:
未做过这方面的维护。
可能是,电机反转会影响位置保护什么的吧。

网友B:
相序就是为了保护电机啊。你想电动机换向,只能电机那的线调换下,而不能电源这的线调换。

网友C:
装相序保护的,我的理解主要是保护葫芦上下限位的

网友D:
如果相许错了,那么天车上的所有限位都失效了。

网友E:
相序错了,方向就反了,对应方向的限位开关就失效了,另外断相了对应天车来说比较危险啊。所以要用到相序保护。

网友F:
一定的相序对应的是相对的限位。

网友G:
相序就是由相序控制器控制的,你换了方向肯定会保护的,除非你拆掉相序保护器运行,但前提是你要保证机器反相运行不会损坏。

网友H:
就像电梯一样,不安装保护,你相序调下,你按下楼,结果电梯上楼了,不出事才怪;

网友I:
按照相序保护就是为了防止都反过去了,上下的变成了下上,左右变成了右左。

网友J:
这个相序保护确实没必要, 安装调试好相序就不会动了, 难道还有不调试好就使用的? 有的天车就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J:
维修天车也不是一般电工能搞的,否则为什么还要特种设备维修资质呢, 不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K:
就是为了防止方向与定位的错乱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来的10多个天车都没有相序保护器,也挺好。再说这和电梯没法比,他没有电梯复杂

网友L:
相序保护去了,修好后再恢复呗!

网友M:
回复 网友J:
现在安监部门规定 必须要装相序保护才能通过年检。

网友N:
不建议这样做
要是必须这样
就直接到对应的电机哪里去换吧!

网友O:
好像没什么用,我们公司的天车电机照样烧

楼主:
回复 网友O:
相序与烧电机关系不大

网友P:
对方向性要求高的三相设备 一般都加相序保护!有这个也不难啊!

网友Q:
小细节不注意,等出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R:
在电机的接线盒处换相,也可以暂时把相序保护器短接。

网友S:
去年帮朋友接了一个电动葫芦的线,就只有上下的电机装了相序保护。开始没注意第一次接相序是对的,后来他接了另一个电气把相序调了,然后上下就不动了,其他都正常。

网友T:
相序和限位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