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接线

楼主(2015-03-15):
伺服电机的白  ,黑 ,  紫  ,褐 四根线与5V,0V, PS(k),  PS(L)四个端子怎么接?伺服驱动器是松下的,一接上就报Err21.0,

网友A:
没有接线图纸和说明书吗?

网友B:
对着使用手册慢慢来。先把手册看一遍再开始搞。

网友C:
电机分电源线及编码器线;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哈 看看说明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