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3-15):
Y2到5秒之后可以停止吗,谢谢高手

网友A:
T2先断开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明白了,T4要接到前面,不可以在T4B接点后面,否则会一直动作,不会停止

网友B:
看图片  程序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C:
要想Y2到5秒之后停止改成下面图的程序的任意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