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5):
问题1:由上图看出开启的配方报表的配方名称字段不显示配方名称,而显示一些乱码,为什么?
问题2:由上图看出开启的配方报表各列参差不齐,怎么使报出的表各列内容对齐?

楼主:
配方报表设置如下:

报表设置是否有误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一般配方名称都是输入的string,您定义的变量类型是否合适,然后是否输入相应字符串?
第二个问题:不齐应该可以设置对齐,这个一般都是您自己布局,已达到平齐亦或是合理,估计您是不是空格的增加或者减少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