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按下时
      if (\\本站点\用户名== "12345" && \\本站点\密码== "12345" ) ShowPicture("主控画面");

这有问题么?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本站点\用户名=="12345" && \\本站点\密码=="12345") 只是加了两个空格就OK了啦
(\\本站点\用户名 == "12345" && \\本站点\密码 == "12345")

楼主:
谁能说一下么?我没发现问题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时
      if (\\本站点\用户名=="12345" && \\本站点\密码=="12345" ) ShowPicture("主控画面");

这有问题么?

组态王6.55版本下建立了一个测试工程:
在按钮的命令语言中输入如下:
if (\\本站点\$用户名=="12345" && \\本站点\UserPassword=="12345")
ShowPicture("TESTA");
测试下来毫无问题,因此请你需要去确定:
1、变量名的属性为字符串属性。
2、命令语言中使用的符号需要使用英语状态而不是中文输入法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会告诉你我照着你的写的但是他还不能用么?这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会告诉你我照着你的写的但是他还不能用么?这怎么破?

只能请人现场手把手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新建工程都可以用;在我原有的那个工程里面修改了就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属性不对或者是在中文状态下输入的,那压根就没法保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建工程都可以用;在我原有的那个工程里面修改了就不能用

那么请将你的工程上传到这里,我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帮你看看。

楼主:
上传不了;老是提示没有登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不了老是提示没有登录,要不丢我一个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