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程序和组态王

楼主(2015-03-16):
我用PLC编的程序,可以监测到变量存储器的当前值,并且当前值也是想要的当前值,但是用组态王测当前值的曲线却测不出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B:
数据格式,还有百分比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是有图像的,图像是乱的,和想要的完全不同,我是测变量存储器VW0里边的实时数据,用plc监测是对的,用组态王生成曲线就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曲线的定义是 i/o整数  寄存器是v0   最大值32767  格式short  通信口也没问题,你说的数据格式在哪里设置啊,是plc的还是组态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组态王是有图像的,图像是乱的,和想要的完全不同,我是测变量存储器VW0里边的实时数据,用plc监测是对的,用组态王生成曲线就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曲线的定义是 i/o整数  寄存器是v0   最大值32767  格式short  通信口也没问题,你说的数据格式在哪里设置啊,是plc的还是组态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QQ  私聊吧 41146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