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客户送修,说报OC2,查后发现,下桥U相光耦HCPL316损坏,更换后修复,带电机测试正常,交付客户!
第一次返修,反应说无输出,查之,发现下桥3个316光耦都损坏,更换后修复,带电机测试正常,测下桥电压-9V正常,15V也正常,推挽放大三极管正常无误,交付客户!
第二次返修,检查发现V想模块击穿,且下桥栅极电阻烧毁,U、W下桥光耦A316J损坏,10号引脚与11号引脚直通,三极管正常,怀疑驱动电路还有问题,遂检查并更换驱动电路所有三极管,光耦与电解电容,栅极电阻为2W10欧也更换,三极管为44H8与45H8,更换后修复,带电机测试正常,交付客户!
第三次返修,检查发现模块正常,无输出,V相下桥栅极电阻烧毁,U、W下桥光耦A316J损坏,10号引脚与11号引脚直通,三极管正常
至此,改机器已经修了3次,小弟想不明白,求解各位大师指点!还有一个,就是驱动板通电之后,不知道是开关管还是变压器,有滋滋响的声音!

网友A:
我有过类似经历,后来到现场查看,变频器到电机有'碳刷和铜环,两个环之间有碳粉有几K的阻值,建议去现场查一下,意想不到的事太多了。

楼主:
几K的阻值?是不是相与相之间有阻值?

网友A:
是几百K不接变频器禾电机,相间

楼主:
现在我是搞不懂了,为什么栅极电阻会烧?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啊!可以确定就是电机没问题,换了个新的变频器,都正常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