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松下伺服报警Err-160 如何解决?带刹车,接刹车的中间继电器,开机没有亮?接刹车继电器亮了,型号MADDCT1505E

网友A:
请提供所使用的松下伺服的具体型号,好度娘出该型号的使用说明书并查找故障代码的解释,给你去对症下药排除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e5050

楼主:
回复 楼主:
松下MADDCT1505E

网友B(2015-04-19):
应该是Err 16.0故障,这是伺服过载,你要先确定几个问题:

一、是动力电缆有没有接对,U、V、W三相必须一一对应接,确认三相电缆接触良好稳固;

第二、带刹车电机,确保在电机运动时刻刹车要有效释放,带刹车电机空载时驱动转动的,驱动转动不是释放了刹车的验证标准,若电机带刹运转在带上负载,很可能因为过载而报故障Err 16.0;

第三、选型问题,你的伺服选型对不对,就是说你需要的带动的负载量是否适合该功率级电机;
第四、要注意参数设置,过大的惯量比和刚性,都可能导致伺服过载报错的,而长期开启“自动增益调整”参数的话,伺服容易因为参数设置累积导致某项参数过高,导致Err 16.0报错。最简单的排查处理方法是将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设回你需要设置的那几项参数,但前提必须是你知道所需要设置的各项参数,才能进行这项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