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三菱GX Works2软件无法运行,卸载重新安装问题依旧,出现下图提示,请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按照提示
楼主确认过你的内存和硬盘容量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4GB内存,C盘剩余容量110GB,软件安装在C盘,是Win7的32位操作系统。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虚拟内存是多少?
开启的时候看看内存用了多少
或者把其他软件关掉一些试试
再不行
把该软件安装到C盘以外的分区
还有再看看有里面没有环境安装这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1.77F版运行正常,卸载后安装GX Works2 ver1.513k 版就不行了,再重新安装1.77F版也不行了。

楼主:
终于重新安装成功了,现分享一下处理方法:
1、首先卸载不能启动的GX Works2软件,并删除残留文件;
2、运行regedit打开系统注册表,查找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后将MITSUBISHI键值删除;
3、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4、安装GX Works2软件就可成功。

网友B:
上次安装了那个欧姆龙最新的cx-one,出现错误,卸载后还是不行。

我把所有注册表中和它有关的全部删除掉了 ,还是不行,

没办法,我又恢复了一下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安装了那个欧姆龙最新的cx-one,出现错误,卸载后还是不行。

我把所有注册表中和它有关的全部删除掉了 ,还是不行,

没办法,我又恢复了一下系统。

你太空了,直接用CX-ONE上附带的卸载工具就可以了,然后重新安装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欧姆龙一定要用CX-ONE附带的专用卸载工具来卸载,否则只能重新做操作系统了。

网友D(2015-08-01):
重装电脑系统    装旗舰版的系统

网友E:
看5楼 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管怎样,看到了一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新安装系统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阁下有什么高招。

网友E:
呵呵,我是不晓得操作,所以会觉得复杂,我没说清楚。
10楼是说,了解到了一种方法。

网友F:
电脑是win8系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Win7的32位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