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5-03-16):
请问这个第一块是电机。第二块是什么啊?第三块是旋转编码器是吧?

网友A:
抱闸装置

网友B:
得看接线及万用表测量,刹车的装置可能性大,电机上没图标吗?

网友C:
三个接头,一个电源,一个刹车、一个编码器。

网友D:
把电源关了。伺服使能停止,转动主轴,转不动就是制动装置,转的动那还真得研究下说明书,制动装置都是和动力电源非门控制的。

网友E:
应该是抱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个接头,一个电源,一个刹车、一个编码器。
这就是答案!

网友G:
第一个是电源,第二个是刹车,第三个是编码器。

网友H:
中间的是刹车;
不带刹车的型号只有二部分;

网友I:
电机,刹车和编码器

网友J:
还没有遇见过带刹车的,这下看到答案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谢谢啦。

网友K:
制动器吧

网友L:
应该是刹车啊

网友M:
那个刹车是线圈吗 电压多少伏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M:
一般是DC24V;

网友N:
左边第一个,电机电源线,第2个电磁制动器,第三个编码器

网友O:
中间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