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楼主(2015-03-16):
各位大哥这个是什么来的啊?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看图像滤波器,不过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B:
叫噪声滤波器,起过滤电源中的高次谐波。使电器受干扰小。

网友C:
单相的电源滤波器。既对差模噪声有效,也对共模噪声有效。

网友D:
滤波器用的很少。楼主的设备是进口货吧。

网友E:
没用过这个
看图至少滤波功能有

网友F:
单相,10A的电源防干扰的

网友G:
肯定是进口货呀!

网友H:
滤波器,里面有共模电感,安规电容

网友I:
看图是固态继电器,记得好象是韩国的产品,一般在电热线路控制中应用较多

网友J:
根据英文翻译是噪声滤波器。。。。。
其它的吗。。。。。。。。不了解。
只知道频率高的时候,容抗低。频率低的时候电抗低。。。。

网友K:
头一次见这种,以前都用那种便宜性的!

网友L:
那个为什么有三个出线端子?

网友M:
楼主用的看起高档些。

网友N:
看元件图纸是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是韩国机器来的。化妆品设备。设备名字叫做韩国水乳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是韩国产品。但是好像是滤波器。我量过感觉像是一个开关似的。220进出也是220.

网友O:
不就是一个电源滤波器吗?滤除电源的杂波并供应干净的电源给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或者工控机,在或者单相的步进马达驱动器,亦或者高精度的现场仪器仪表。

网友P:
滤波器,现在越来越多的控制柜里面开始使用这种东西了。提高产品档次,提高系统可靠性。

网友Q:
电源滤波器,滤除电源的杂波...

网友R:
韩国的,单相电源滤波器,10A的;
很常见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