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我公司设计了一个产品要用步进电机,电机使用的电压是4节5号电池为6V,电机输出扭力为1N/M以上,电机长度小于60mm。因电机电源和长度限制要达到1N/M输出要求不太现实,所以电机用齿轮变速增加扭矩,只要输出端的轴转速达到100转/分钟以上就可以了,这轴上位机发100个脉冲转一圈。还有因刚开发所以上位机先用PLC控制这步进电机和驱动,到研发定型后再用单片机控制。因电机使用在产品上使用稳定性要求也高,而且使用量也比较大(年使用量1万以上)。请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用什么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先谢谢了!

楼主:
忘了说明!电机能够正反转。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超小功率的步进马达,类似于小型打印机的进纸机构的步进马达。
应该就是像小孩玩具车上的普通马达大小,直接联系电机工厂定制,售前服务会非常热情的接待楼主的。

楼主:
请问什么厂可以生产的,什么型号的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可以使用?谢谢

网友B:
   数控机床厂可能会用到,江苏南京大地数控做步进电机,你可咨询他们.

网友A:
珠三角有个大洋电机,专门生产马达的。楼主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使用度娘获取信息。
年使用量1W也不算多了,不过这个量,可以让厂家为自己做特殊设计,而设计经费直接在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数量上给予分摊,而不用另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