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难题

楼主(2015-03-16):
我用一个工控机的两个CON口分别控制一个温度检测系统和一个直流电源。但是通讯时出现问题:如果电源通讯正常,那么温度检测系统的部分功能就失控了,无法控制。反过来如果温度检测系统正常通讯,电源的部分功能却也失控了。这两个端口没有任何联系啊外面。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工控机的两个CON口分别控制一个温度检测系统和一个直流电源。但是通讯时出现问题:如果电源通讯正常,那么温度检测系统的部分功能就失控了,无法控制。反过来如果温度检测系统正常通讯,电源的部分功能却也失控了。这两个端口没有任何联系啊外面。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采用何种方式采集数据?组态软件?自己编写的软件?

网友B:
用串口工具,检测数据。再分析。

网友C:
本人估计是软件编写的问题,跟串口没有关系(如果不是扩展的端口卡的问题的话)

网友D:
不错,两个独立的串口自身硬件是不会冲突打架的,那么软件呢?
软件是如何处理的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网友E:
软件设置的端口是不是互相占用了?

网友F:
楼主既然两边单独都可以通讯,说明硬件连接应该没有问题。

查一下串口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