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我这边的是风机的系统,plc用的是s7-300,触摸屏是威伦的MT510T,我想修改触摸屏的画面应该怎么做啊,怎么连接啊,请老师帮帮忙谢谢! 还有怎么把触摸屏上的程序上传到pc上啊,怎么修改触摸屏上已有的程序啊?谢谢

网友A:
请到维伦官网下载触摸屏相对应的软件,使用下载电缆跟触摸屏连接

网友B:
有些触摸屏的程序是貌似无法上传的

网友C:
你得有相应的编辑软件,同时要设备不加密你才能上传

网友D:
如果是正在使用的设备,正在正常运行的设备,建议谨慎操作,尽量不要拆卸下来玩。
要是把设备弄得第二天无法开机赚钱,麻烦就大了。

网友E:
威伦的大多数可以改,下载软件,焊根线试试 。新出的用U盘可以 保存。

楼主:
各位老师对不起,我才看到我这是深圳人科的机器,怎么链接啊

网友F:
深圳有人科吗,是不是步科啊?
1、写明触摸屏的具体型号。
2、写明遇到的问题。
如果有源程序的话就好多了,没有的话知道plc中的地址与人机的对应关系也行。

网友G:
楼主可能是以前人机和步科合作生产的MT510T,这个应该早就停产了。
现在步科的软件肯定是打不开的。
我看了一下 这款07年的EV5000 和现在的软件都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G:
楼主需要下载EB500软件来打开这个程序。

网友G:
http://www.52z.com/soft/132154.html
         下载线的做法电脑----触摸屏
                     2----8
                     3----7
                     5----5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看。

停产的屏最好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的帮忙!是的是人机的触摸屏,型号是MT510T,我想看看现在触摸屏里面的程序怎么办啊,pc端用怎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是人机的触摸屏,现在机器里面有程序的,我就是想添加一个连锁的点,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怎么调出机器里的程序。

网友H:
要有原画面哦,看看能不能上载上来

网友I:
upload
反编译。
没有加密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连接阿

网友J:
这么多人说这么清楚了,还没明白呢

网友G:
这个软件没用过,你看看有没有和这个相似的画面,打开在上传设置里面用串口,设置成连接通讯线显示的串口号。
(在设备管理看看)
先试试能不能上载,如果可以的话,再进行反编译。

网友K:
MT510是没有USB口的,当然更没有LAN口,下载只能用RS232接口;

网友L:
看楼主的问题是想每一步从头到尾都写清,然后按步操作吧,我是没这个能力,楼上几位给写的详细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