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台过0.4KW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CODE,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查说明书,也没查到这个代码,修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先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
多数是供电不正常,把电容换了先。

网友B:
主板问题吧

网友C:
软件保护1

软件保护ccode返厂重写mcu数据Pcode密码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已换过,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感觉是主板问题,这个变频器可能环境不太好,主板上面好多地方氧化,但又没有断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自己有办法弄吗?

网友D:
CODE锁定,被设置了东西

网友E:
400w,不修了。

网友F:
这单子还是算了吧

网友G:
呵呵;这种二手的机器功能完好的一个都不到3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要是想知道问题到底在那,不然下次遇上了还是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想提升一下自己

网友H:
楼主的上进心值得学习,做事情就要寻根问底。应该是主板被设置了。

楼主:
故障确定,主板坏,具体那里,不知道,因为我买了一块主板

网友G:
不是钱的问题就好办;
买个同型号好的,板一块块替换过来就知道是哪块板坏了;

网友I:
code : 存储器故障,更换存储器或上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