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病 《

楼主(2015-03-16):
前不久发帖现场配电箱没有零线,直接用厂房大地做了零线。后各位坛友告知非常危险,前几天重新放了一颗零线,今天突发奇想,如果零线漏电了,就是电缆破皮和厂房大地接触了,有何现象??

网友A:
如果电源侧有漏电开关就会跳闸,过去厂里就发生过。

网友B:
严格的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一旦零地短路,只要前级安装有漏电断路器,立马跳闸没得商量。
反正我是挨过了,漏电开关推死都推不上,只有把后级零地严格分离才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C:
楼主所述的供电,不知其上级开关有无漏电保护。

网友D:
单纯的零线漏电没什么啊。在配电箱内部不少3相4线的都是保护接零,这个零线和地线是一个,一直漏外面的。
怕的是零线断线。。。。。当零线断了后,并且设备外壳带电了,这时候开关大点不跳闸,那么所有的设备外壳都带电。。。。。。

网友E:
上级是漏电断路器那么就跳闸了
我们这是三相四线,配电房零线直接接地,零线破皮接触厂房算是重复接地了,人体电阻大于配电房接地电阻起码不会电着人,破皮还好说、要是零线断了事就有点大了。

网友F:
如5楼所说,有同感

网友G:
如果有数控类或其他精密设备必须要单独的地线。

网友H:
单独拉零线,一定要使单相负载的电流回到电源变压器的中性点,使其与相线构成回路才对,这是目的。其他的不要考虑。至于设备的安全性,就是导电外壳接大地即可。

如果假设零线没有回到变压器的中性点,入地了,虽然单相电源的电压没变,但是单相电源的负载电流没有回到变压器的中点,等于没有构成单相电源的回路。这个既不合理,也不安全。相当于电源供电漏电了。会造成人和设备的故障。

网友I:
怕的是零线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楼主:
我这里上级开关不是漏保,是空开。因此,零线断线才是最大威胁。

楼主:
回复 楼主:
并且我这个零线只是给控制回路供电,控制接触器

网友J:
那就叫重复接地了,供电系统更加安全了

网友K:
只要到中性点的零线没有断,就相当是PEN线接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上级是漏电断路器那么就跳闸了
我们这是三相四线,配电房零线直接接地,零线破皮接触厂房算是重复接地了,人体电阻大于配电房接地电阻起码不会电着人,破皮还好说、要是零线断了事就有点大了。
我就遇到零线断了,后果很严重啊。220伏变成380伏,烧了3台电脑,220伏的接触器烧了5个啊。

网友M: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在以前的旧中国,解放初期,财力有限,电力线都是一根线送过来的,火线,到了家就把地线作零线用,工业线都是相线用,没有零线。把大地作零线。不知这个历史真实不。后来发展好了,就改了,

网友N:
直接跳闸吧?

楼主:
重复接地了 有点意思

网友O:
TN-C系统算是重复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