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请问老师,西门子plc 有块运算指令吗?例如块加减指令。

网友A:
表示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详细一点,你要的是什么目的

楼主:
例如将4个整数相加mw0+mw10保存到mw20,mw1+mw11保存到    mw21,mw2+mw12保存到mw22,mw3+mw13保存到mw23,西门子pLc有这样的块运算指令吗?

网友B:
这是西门子 博图软件中的运算指令,可以组合多种计算。

网友B:
楼主 这个博图软件里,可不能组态S7-200的CPU啊。

楼主:
我是说,三菱plc有块运算指令,比如 [bk+  s1  s2  d  n]
将从s1中指定的软元件开始的n 点的BIN 数据与s2中指定的软元件开始的n 点的BIN 数据进
行加法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储到d中指定的软元件后面。
请问西门子plc有类似的指令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三菱plc有块运算指令,比如 [bk+  s1  s2  d  n]
将从s1中指定的软元件开始的n 点的BIN 数据与s2中指定的软元件开始的n 点的BIN 数据进
行加法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储到d中指定的软元件后面。
请问西门子plc有类似的指令吗?
没有,但是可以通过间接寻址功能自行编制子程序或功能块。

网友D:
西门子终于有计算指令了,

网友E:
没这样的指令

网友F:
西门子的可以自己创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