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昆仑通态摸屏,问题是怎么将三菱内的D存储器的数值在触摸屏上显示小数,例如的温度值是精确到0.1度,如11度,其实是1.1度,这个数据怎么在触摸屏上正确显示1.1,现在怎么弄都显示11或11.0这样的,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在设备 “通道处理”双击打开,选择第5个工程转换,你把输入最大值 和实际显示的输出最大值写好久OK了。

比如温度最大是100度,但是输入最大是1000, 单位0.1  ,这样输入值最大就是1000,工程量最大就是100。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较笨但我常用的方式。在循环策略里自己写脚本,像楼主这种就是做除法即可,a=b/10这样,然后显示的数值是a,通道连接的变量是b,这种比较耗费变量资源,好在mcgs屏变量没有限制;但好处是自由,可以随意处置通道变量。

网友C:
1楼和2楼讲的真专业。

网友D:
大部分屏都支持设定小数点位数,如果你PLC读取的温度值单位就是0.1度,那么直接在屏上设一位小数位就刚好;

网友E(2023-10-26):
用1楼的方法,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