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贴

楼主(2015-03-17):
系统共带6个伺服,若干接近开关和汽缸,选什么品牌和型号的PLC呢,求前辈指导

网友A:
关于品牌,如果需要楼主个人编程的话,还是看楼主擅长使用哪种PLC的软件吧。

楼主把伺服需要的点,各传感器以及控制气缸输出点,算一下,然后定型号吧。

模块型CPU后带的各模块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B:
先确定你的控制方式,功能,再来选择PLC,选自已熟悉的最好了,不管用什么品牌的PLC只要你会都可以用

网友C:
根据你的输入输出点选型号,了解控制方式,还有你的预算!

网友D:
如果是你自己编程,那么首选你熟悉的品牌;
如果是程序外包,先与外包的技术员沟通好他们习惯哪个品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 我对PLC使用经验不是很多,刚毕业学生,用过西门子,三菱,倍福TC,但是基本都是最基本的学校那种玩玩的实验,用什么牌子无所谓,主要考虑成本,主要是用在龙门直角坐标机器人上的。

网友E:
看你怎么控制伺服,如果需用六路脉冲,那就要高端一点的,或是单独买cpu加脉冲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