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貌似不同激光切割机厂家用的传感器品牌和型号都不一样表情,激光切割机上到底都用到哪些传感器?用在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你们用的又是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呢?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高人?坐等!!坐等一个小时了!

网友A:
不同激光切割机厂家的电路不一样,程序不一样,当然传感器也不一样。

网友B:
不同的厂家配置不同,就是一个厂家的配置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C:
你要干嘛

楼主:
先不管用什么型号的,那在哪几个点上会用到呢?

网友D:
相对零点是接近开关,限位就是行程开关,我们这里用在鞋厂皮革下料上,二氧化碳激光管寿命不行。

楼主:
谁有相关设计可以参考啊,bom或图纸之类的

网友E:
我见过的是用光电的,作左右定位用的,是堡盟的。你市面上找找看。。。

网友F:
切割头上有个电容传感器!限位和零点 就用接近开关啊!

网友G(2015-07-31):
想想就一个,调高用的,就是那个名气最大的德国的,你做激光的话没理由不知道的。